那位知道那里有做串口接头的图

楼主(2007-01-10):
那位知道那里有做串口接头的图,些什么东西,听说还要个单片机啊,简单的有只能在98下用,郁闷

网友A:
DB9的接口 2脚接受 3脚发送 5脚地
单片机本身和串口没直接联系 不知你要怎么用

网友B:
想用电脑的串口控制下面的设备?直接用楼上说的3条线就行。单片机串口接个MAX232就行。

楼主:
我的控是6EX AP,我就想做根线,现在用音频线要抖动,那里有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