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01-10):
我买的36#是原配的标准配置,没有改装无刷, Ready to Fly的那种,电池是使用11.4V ,1500mAh的Li电,10C放电。

1。开了遥控后,接电源,红灯一直亮,马达启动后红灯闪烁
请问这是否正常现象?还是表示电量不足?

2。感觉升力有点不足,如何可以调节更大的升力?

3。飞了2分钟后感觉电机很热,是否属于正常呢?

网友A:
有刷版除了陀螺仪外,好像没红灯吧?
对于2、3点建议是换无刷。
如果调大螺距升力可以增大,但容易锁不住尾;换多齿数的铜齿也可以增大升力,但很快马达就会烧坏。
电机热是正常的,有刷的外号叫“电炉”。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

红灯是陀螺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版除了陀螺仪外,好像没红灯吧?
对于2、3点建议是换无刷。
如果调大螺距升力可以增大,但容易锁不住尾;换多齿数的铜齿也可以增大升力,但很快马达就会烧坏。
电机热是正常的,有刷的外号叫“电炉”。

网友:
原配机就是这样的。不过红灯闪应该没对。

网友:
控的电力是要全部亮灯,控的电不足指挥飞行效果不好,可拨热线020-81881542

网友:
无刷也是电炉

网友:
我的无刷也是经常很热的呀!

网友:
见识过有刷的热后,无刷的热就小儿科了。
以前我在房间练习36#,一块1900的电没飞完,整个房间已经是一大股糊臭味了,电机上贴的塑料贴纸融成流体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