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大们帮我配部翼龙!

楼主(2007-01-10):
该怎么配,请大大们指教下!
直接原产的全部配件加控制设备好用不?
希望能帮我配下。

网友:
启迪龙配铃铛~~飞起来比较爽

网友A:
启迪的翼龙套件 198
舵机*2    60
收一套二手的6通控(含接收机 ),150
再点配件什么的,好像启迪还有机身套件,搞一套,90
电池,可以考虑收一二手的,1000ma,11。1v ,估计也50左右了。
先飞着吧,飞出感觉了改4通,需要+一个舵机,y线。
再飞的好了,给飞机+陀螺仪,1-3个都可以,一般破点的陀螺,二手的120左右

网友:
铃铛 垃圾了
看看我的配置吧
也都是启迪的东西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3537

网友:
固定翼要陀螺仪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迪的翼龙套件 198
舵机*2    60
收一套二手的6通控(含接收机 ),150
再点配件什么的,好像启迪还有机身套件,搞一套,90
电池,可以考虑收一二手的,1000ma,11。1v ,估计也50左右了。
先飞着吧,飞出 ...

要什么陀螺仪!?都练坏了~况且是翼龙,迟钝得要命,还要陀螺仪!?

我的建议:

启迪的翼龙套件 198

天地飞套装,5imx商城里的 398 带4个舵机

无刷铃铛套装 85

电池一定不要2手锂电池,LZ是学生钱不多就用镍氢电池吧,充电器也便宜,网上找找,应该一套100元内。

这些东西只要仔细用,都能剩下

网友:
启迪198的翼龙应该就包括无刷套装了吧多出来的钱正好买电池

网友:
不用说了,400元搞定一套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