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和西安接收该怎样调整?

楼主(2007-01-10):
我的控是FF9,一直用原装的接收机玩电直,
后来又买了飞翼,买了西安的接收,
可是将电调接到西安接收的3通道上,加油门时
电机
却没有反应,连接的
舵机
也不反应
我将控也调成PPM了,接收晶体用的是72M的,控的晶体没动过,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接收晶体的安装有没有正反?

网友A:
首先确认频率是否一样,控和接收一致.如72.780(72的频点很多)
控的发射方式变为PPM(FM)
然后是设置反向,一般西安的油门要设置反向
摇杆置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