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组装的电0船,还没有下水,大家看估计能跑多快啊!!

楼主(2007-01-10):
民工的船壳,舵;轴系等
石
老师的尼龙浆
有刷
电机
加水冷
组装完毕,先用
节
3000mA
电池
,以后再加。还没有下水,大家看能否跑起来?估计跑多快啊!!

网友A:
顶!!!
估计不会太快

网友B:
华山,不错吗?
这船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米,可是这船用775可能不够力,用双无刷吧,什么时候可以一起试船

网友C:
这样的搭配,动力不行。
我那只O船,跑70km,差不多需要1400W的功率,近2匹。你的775电机可能没有这个能力。

网友D:
上无刷吧!有刷速度可能会令你大失所望的.重心有点后了.

楼主:
zhangnuannuan:
这船和配件是二个月前筹备的,最近有空就装好了,还没来得及下水就上贴了,现在只有10节3000mA的氢电想先跑起来。还要买几节,不只我那电调是否吃得消,说明书上是12v的啊。
船壳380;舵系145轴系135;压水板水刀96;浆60;电调135;遥控器300一套;775马达60;舵机60;电池120;一共:1431啦!
zhangnuannuan你在搞双无刷?如果跑不起来就请教你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如果要电池的话我可以提供一点,多了没有一二拾个还是有的

楼主:
你的是什么电啊?想要啊!

网友F:
用油船壳跑有刷775

网友G:
有创意啊,,先下水跑跑在说把,,,,

网友H:
775动力不够,至多跑到40一45就不错了.用540XL无刷吧.20节电池.肯定过70.请问民工的船体有多长多宽?民工的联系电话.我也想买.

网友I:
哇,原来是这样的啊! 比我的船好多了,根本不在一个级别的,不过............不过...............好像花了好多米啊!  楼主都投了那么多了,还是上540无刷吧,要不对不起这些零件啊!预算至少又要加500大米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J:
就是你用的电池

网友B:
回复 网友K:
你是哪里的

网友H:
回复楼上的.我是浙江台州天台的,这里我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在玩船.

楼主:
10楼说得对,先下水再说嘛加大电,如果烧了再换无刷嘛
回11#民工的船84cm的,电话13858999899;上5irc到民工超市
回13#我的电池是松下3000mA平头镍氢的

网友L:
估计不会太理想的~~~~~~~~~~~

网友M:
压浪板 水刀别装!!装了就完了!你看星星 的船都是没有的!
主要调浆位 和电池位置来控制重心就可以的喇!

网友G:
水刀还是要的,压浪板可以省去

楼主:
早知道就先不装了 又多了8个洞啊

网友:
水刀不装给我吧,压浪板不要也给我吧

我意见相反,个人感觉滑水板还是有必要的,光靠调节重心也许不行,特别是轴伸出过长的情况下,但是不要太长的滑水板。 水刀要看你船的稳定性和转弯的性能了,太猛的话还是要的。以上只是理论,还是要看实际的跑船情况。

网友:
我的船也用的775,不过不是o,用14节电池,正等着冰化了试航,不过我对775还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只当玩玩罢了

楼主:
呵呵 和我的意思一样搞着玩玩!有兴趣还可以升级嘛!

网友:
上750级无刷啊,那会更爽..

网友:
呵呵!!你的B45啊!

网友:
先玩玩,腻了再改配置也方便

楼主:
呵呵 我的775电机就是楼上的啊!给个意见啊跑84的0艇有多M啊??

网友:
775带个46MM的浆,用6串两并加拿大里电跑应该速度不错的。。。。

楼主:
啊? 我的电调是12v的啊,试验的时候已经加到14节电了,空载时电调有点微热,不只电压还可以上去吗?请教各位了!

网友:
千万不要 后果只有烧调! O船这些大电流最好用 125A的用20节电上540XL!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我的电调是12v的啊,试验的时候已经加到14节电了,空载时电调有点微热,不只电压还可以上去吗?请教各位了!

775电机使用12V时转速我认为还是达不到理想的,当然可以先试试12V时什么效果。如不满意可以通过换电调上的降压稳压管,用两只7805或7806并联达到可以通过高电压。775电机上24V不是问题。使用一般的工业用有刷微电机只有通过高电压来催谷电机提高作用功,当然这是在适当的电压范围之中。另外浆的搭配也非常重要,多换不同的浆来跑。玩船并没有一步到位的(其它事也一样),通过不停的改装一步一步地提高这个过程是快乐的。希望你能越玩越快乐!

以上只是自己过来的感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我的电调是12v的啊,试验的时候已经加到14节电了,空载时电调有点微热,不只电压还可以上去吗?请教各位了!

直接增加电压需要改元件,不妨将电池组一分为二,由一组基本电源(8.4~12伏)控制和串联另一组也是可以的.电极两极间最好加一1谬高压薄膜电容

24V 775电流不算大,50A应该足够了(六只性能一致的3803管并联足够使用了),如果24伏配50MM*1.2的桨,最好要加水冷.

网友:
浆在哪买的?

: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还是不很明白这个    (不妨将电池组一分为二,由一组基本电源(8.4~12伏)控制和串联另一组也是可以的.电极两极间最好加一1谬高压薄膜电容)意思;能继续指点吗?最好画个草图!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浆是石老师那买的

网友:
不知道對不

网友:
九十九十

楼主:
回复 网友P:

哈哈 看懂了办法还是很方便的,你们都用过吗?不要叫我做试验品哦

网友:
我無試過,我是看字畫圖

楼主:
那要请水上爬兄弟验收一下画的正确吗?我好上电

网友Q:
多谢IMATs 的图。
qrh987 兄,我曾用三节锂电供电调再增加一节锂电来提高电机电压。也用过继电器。电调用的是飞机单向电调,要倒勾才停机那种,这种单向电调不能完全停机,接地和输出端之间有个二极管,要改线路。特别是不能用双向电调,会短路。今天专门又试验了另一个电调十四节电接八节电,电机最低速度也有五六节电时的速度,要改线路,看来这样串连增加电压也不是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R:
多谢水上爬兄的回复啊!我的电调是双向的!还正没想到这个问题,如果一倒车电池的电极就反了啊!不只还有好办法吗?

网友S:
 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