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鸡鸡飘高的问题

楼主(2007-01-10):
现象如下:
正常飞行,偶然发生油门不加大的状况下鸡鸡却越飘越高,触发条件可能是一阵很小很小的风
然后减油门,鸡鸡持续飘高,
持续减油门,减到感觉鸡鸡停止飘高,保持高度几秒后开始高速下降:
这个时候有两种可能,加油拉起,然后鸡鸡猛的窜高,摔的更重。
尽量加油到鸡鸡不窜的程度,还是会重重的摔在地上。已经摔断3次脚架了。。。。
请问我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调整油门和螺距曲线呢?

网友A:
一般普通模式时候最低点,悬停点和最高点的螺距是-2,5,9度,可以适当加大最低点的负螺距到-4,这样有风可以降的更快,油门曲线配合螺距曲线来设,我一般设成0,68%,100%

网友B:
一是要负螺距,二是要尽量减少主桨的虚位。
有风情况下用3D模式操控性更好,但要注意降落时要轻。

网友C:
会不会是螺距有点发卡?

网友D:
关键的问题是直升机在下降时,油门不要减小,只改变螺距,这样当螺距接近0时,会获得更高的转速,同时会向下降落,如果为负螺距,那下降速度非常快,当你想升起时,将螺距又恢复到+5,机子会跳跃式的上升,非常灵活.
负螺距不可设的太大,否则眨眼的时间会坠落.

网友E:
我觉得主要是操控问题,关键是对油门的感觉要好,及时调整油门。
我觉得对jj不大的上下,需要点加或者点-油门,加一下,减一下马上回到原来差不多的油门点。

网友E:
早期的飘,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很好的控制

网友F:
看看螺距是不是大了,转速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G:
原帖由
uery
于 2007-1-10 12:46 发表
会不会是螺距有点发卡?
严重赞成uery的观点。
重点检查平衡组上的几个螺丝是否太紧或发涩。

网友H:
看了LZ的这个情况,我更加担心我的火狐100了
这个小东西如果油门为0,则主桨会马上停转,然后垂直落地。。。。。。
那么火狐100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网友I:
一半螺距油门问题一半操控手法.多多练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