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1:10钢履带初定尺寸

楼主(2007-01-10):
履带板宽28mm,单板长18mm,厚6mm;履带端部连接器宽5mm,长12mm,厚6mm;连接方式为三块履带端部连接器夹两块履带板,总宽度71mm。诱导齿高12mm。
之所以履带较宽,是因为查到的资料上显示数据均为履带板宽580mm或者635mm,并不带端部连接器的宽度。
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和建议。

网友A:
准备做什么型号的履带阿, 最重要的木有说阿...

楼主:
计划可用于豹2、99、M1,履带板挂胶块有M1的六角形,也可更换为豹2的长方形;不挂胶的钢制履带每块板上有一个大X外凸花纹。
如果觉得履带过宽可减少中间连接器的宽度2mm,使履带的总宽度降低到5+28+3+28+5=69mm。

楼主:
尺寸更正调查
根据豹2图片粗测各部位尺寸为:
每片履带板(每节分两大片):宽25mm,长18mm,厚6mm;
轴销连接器:宽5mm,长12mm,厚6mm;
每节全宽65mm。
如果中间的轴销连接器(诱导齿部分)宽度宽度减为3mm,则全宽降为63mm。
大家觉得哪种好?

网友:
```````````````````````````````````````
来个图说话可不可以呀 对数据有点敏感 最近想做坦克想来一副

网友B:
钢履带是好啊!但要考虑动力的匹配1建议来一个套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