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科乐科的控玩模拟器?

楼主(2007-01-10):
小弟刚入手一架科乐科的lama4 ,控上有预留的空位,但没有接头。看了好多帖子,有点晕~~~ 哪位大侠能指导一下,接出线连电脑练
模拟器
?好像和雷鸟的控差不多~~多谢了??
如何用科乐科的控玩模拟器?

网友A:
可以改得
玩模拟器要接出PPM信号才可以,
lama4的控根雷鸟控的结构应该是一样的,但雷鸟的训练口接出的也不是PPM信号,所以只能玩FMS。
要接出PPM信号,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rcfly.cn/bbs/dispbbs. ... mp;ID=42&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