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问lamaV3的十字盘正常是否应该是完全水平的?

楼主(2007-01-10):
我的机机最近很不稳定,自己转圈,完全没法悬停.微调全部居中时,检查十字盘发现前高,右高.两
舵机
摇臂角度也不对称.也不知原先稳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是否应该调成完全水平?

网友A:
回去给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吗

网友A:
不好意思,昨天没看见机机,今天看看。。。

网友C:
左右一定要水平,只允许前后高度偏差,因为电池安装的位置不一样的话机子的重心也会随之改变,如果重心以主轴为中心的话,那么十子盘就要完全水平.不知道我说的楼主理解不?: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D:
理解。只是不明白的是lama v3的舵机摇臂是斜向运动的,比如升降舵运动时,十字盘并不是前后线上俯仰,而是在右前左后的线上俯仰. 同样副翼舵动时,十字盘也不是左右运动,而是左前右后运动,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回去看了一下,十字盘是水平的,舵机摇臂左右角度一致!楼主调整一下

网友:
第一次调整十字盘时候,通常会把十字盘调整到水平现状,在实际飞行中,如果飞机出现偏向一边的话,可以通过调整控上面的微调来修正飞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通过调舵机拉杆长度和旋翼高低把十字盘调成水平了,可是飞机一起飞还是倾斜,打舵可以纠正,于是我只好根据打舵方向调整拉杆长度,有一次差不多起飞平衡了,一看十字盘不是很水平.不知为什么.看来还是得试验啊.但郁闷的是lama的舵机是斜向运动的,很难预先想象调整后的效果,再调整中又把平衡锤轴撞坏了

网友:
如果不是偏移很厉害,可以通过调整微调来修正偏移.这个可能是你的机机本身静止状态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F:
把飞机拿在手上,飞一飞就知道怎么调了,飞机往那一边偏仪,你就网反方向调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