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得发射电都是怎么接决的?

楼主(2007-01-10):
雷鸟原装电池改能不能用啊?8节,9。6V,
翻以前的帖子好像一个哥们用1。2V氢电遥控距离很近啊

网友:
这个问题俺也狠想知道

楼主:
我已经搞定,请看我发的帖子,鼓捣了两个晚上,终于搞定了那篇,里面有发射电,呵呵

网友:
充电电池啊,GP的1800的要12快一节,用好长时间

网友:
我用雷鸟的原装电池改过,也用11.1V里电,效果都OK

网友:
我是花 1.5元一节买的旧镍氢电池. 8 节才 12元钱.

网友:
市面上有3000mAh的五号镍氢充电池。

网友:
我用12节800mA的镍氢电池组

网友(2007-03-14):
南浮AA    X8

网友:
用10节7号电池组。5号大了点。电流电压你就别管了,再低级也比动力电坚挺。

网友A:
米人用碱性电池,穷人用垃圾镍氢,聪明的人用便宜耐用的8S镍氢动力电或3S锂电,呵呵。

网友:
南孚 8粒
准备上18650锂离子电池 2100mah

网友:
8节南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米人用碱性电池,穷人用垃圾镍氢,聪明的人用便宜耐用的8S镍氢动力电或3S锂电,呵呵。

网友:
拆机的18650锂电,才几元钱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