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菜的问题,FF9发射机怎么换晶体?

楼主(2007-01-10):
买了个西安接收,换个晶体玩玩,不会搞了,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拔下FF9发射机后面的高频头(背面中间上部,有两个卡子可以拔出来那个东西),拔出来就可以看到换晶体的地方了。

楼主:
对啊,拔出来是不是还是拧开螺丝才可以换啊,搞的不方便

网友A:
不用拧开螺丝,原来的晶体上会有一张延长胶纸粘在晶体上,折在高频头里面的。用根牙签把胶纸挑出来,就可以把晶体拔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