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電流測試方法

楼主(2007-01-10):
用一漆包線,做一隻0.01ohm電阻,用電壓表測電壓可測到電流,用糼線連接電壓表,可停旋測電流
漆包線重20G

网友:
不应该使用普通漆包线做小电阻.

正确的做法是使用线绕电阻常用的康铜丝做小电阻, 检测电流.

楼主:
谢谢指教
1. 因手上没有康铜丝
2. 焊接困难

网友:
请问电阻0。01欧姆如何测量? 这样方法似乎不错,但误差也大吧。

楼主:
用電流表串連銅線 , 通電到10a,在銅線上測到0.1v ,是0.01ohm
銅線上右邊的錫是微調误差的

网友:
用康铜丝的话, 可以根据相应的电阻率, 算出需要的长度来的

误差比较小

网友:
為什麼不用鉗表

楼主:
你的機機可以連鉗表一起停旋飛嗎,我的機機飛不起

回#6
用康铜丝的话, 0.01OHM 的, 长度是十分小,10a的電流, 熱量會集中一點,散熱是問題,你有
康铜丝的话,請測試一下可否使用

网友:
450级别的电直, 工作电流一般多大?

有20A吗?

顺便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其实用漆包线做电阻挺好的,按照漆包线的阻值指标选合适的长度就可以粗略地做测量,只不过不那么准确,用康铜撕也一样,都有误差。

楼主:
我X-400的电直, 停旋电流8a ,上升時12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X-400的电直, 停旋电流8a ,上升時12a

这样说来, 能测20A应该足够了。

网友:
没有钳表,这样的方法也不错,精度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電流表串連銅線 , 通電到10a,在銅線上測到0.1v ,是0.01ohm
銅線上右邊的錫是微調误差的

不错不错,简单易行!成本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