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电滑自由飞成功

楼主(2007-01-10):
自己做的电滑,终于成功上天。

楼主:
具体参数如下:1、机翼:用包装泡沫热切割的,S翼型,玄长15CM,翼展2.05米,上反角左翼8度,右翼7度(没有做对称),距离机翼前沿30%处用泡桐片(2-5MM厚)加强。

楼主:
机翼上下表面用封口不干胶带(7CM宽)顺翼展方向贴满。

楼主:
机翼末段做有小翼,上反角约25度。

楼主:
2、机身做法如下:用0.5-1.2直径的鱼竿4节,总长1.5米,用直角梯形的杉木板钻孔插入鱼竿做成机身。3、用KT板做成V型尾翼。

楼主:
4、用玩具车的轮子做的其降轮。用做床垫的钢丝做的起落架,用棉线捆在鱼竿上,再用502胶涂上。

网友A:
图呢?  快补

楼主:
5、自己DIY的电机:用电动螺丝刀的碳刷马达,尺寸与380电机相当,永磁铁比较长。取出转子不用(是5槽的,线很细),另外用打牙齿的碳刷电机2个,(外观尺寸与380电机相当,磁铁和转子都很短,但是三槽的)取出转子,撤掉柒包线,把一个转子的硅钢片取下来安装到另一个转子上,然后用0.36MM直径的漆包线重绕50匝/相,共三相。最后装入电动螺丝刀的碳刷马达的外壳中,DIY电机完成。

楼主:
6、桨用的翼龙桨,大概7*3吧。7、电机安装方式是后推。8、电池用12节900MAH镍铬,用继电器做电机开关,继电器由电筒开关控制。

楼主:
7、试飞情况:开始时按前拉型配重心,重心配在距离前缘35--40%,开动力时出手10米不到就坠地。每次都如此。后心一横,把重心配到50%处,出手滑行了约30---40米,最后把重心配到距离前缘约55%处,飞机带动力出手后稳稳当当上升。稍有左转,转弯半径110米。

网友B:
图呢?没有图阿? 我要看图....快快补上..

网友C:
重心配到距离前缘约55%处,飞机带动力出手后稳稳当当上升。稍有左转,转弯半径110米。
一般重心在距主翼前沿30%——40%之间。
转弯半径110米太大了,基本等于没有操作性了。建议加大舵量或者加大舵面,这样转弯半径会小些。

楼主:
抱歉,暂时没图片。过天借个数码相机拍照上传。

楼主:
确实重心在距离主翼前沿55%(约8.5Cm)处才能爬升。因为是高翼台,重心低,电机安装在主翼后,与主翼在同一平面上的。开动力后,螺旋桨推力对重心形成一个较大的低头力矩。

楼主:
请问飞过翼龙三通的高手:翼龙的重心在什么位置?

楼主:
因为没有遥控器,所以暂时只能自由飞。

楼主:
总体情况:总重约750克,翼面积约28平方分米。主翼翼型是Abrial17--bis.应该是S翼型。在Profili2,这个翼型设计程序中找的。

楼主:
12节900MAH的镍铬电池,充满电后地面开电机测试电压12V,电流约8.5A。总输入功率约102W。推力没有工具测量。

楼主:
感觉起飞比较困难,手上起飞须助跑用力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