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翼龙组装问题

楼主(2007-01-10):
新手玩机,从启迪淘宝店买的翼龙套件,左右通过联接件加泡沫胶粘合后,以手指为支点,发现老往一边掉,支点从接缝往一边移两厘米左右达到平衡.
问: 是否需要在重的一边挖孔或在另一边配重以调整重心?

BTW: 该机无后轮,有必要给按一个吗?

网友A:
后轮  可要可不 要
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玩机,从启迪淘宝店买的翼龙套件,左右通过联接件加泡沫胶粘合后,以手指为支点,发现老往一边掉,支点从接缝往一边移两厘米左右达到平衡.
问: 是否需要在重的一边挖孔或在另一边配重以调整重心?

BTW: 该机无 ...

粘之前没有用电子称量一下重量吗?有时左右机翼会相差5~6g左右。一般有1~2g

网友:
轻的那边加点配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轮  可要可不 要
没关系的

水平尾翼下面有个塑料小撑,一点点大,可是飞二次,特别是在公路起降的时候,就磨平了。可以自己装个轮子或弄个细钢丝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