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F6飞黑鹰400V2,调整的问与答。希望这个贴成技术贴

楼主(2007-01-10):
昨天买了个黑鹰400,今天上网查了N多贴子。都是用6EX飞黑鹰的多。我的发射是T6XHS。这个控怎么调整飞黑鹰?请高手赐教,谢谢

我自己也在慢慢摸索,询问。我会把我弄明白的都发在这里。也希望知道的朋友赐教

网友:
其實控的調整內容應該是差不多的,
只是不知道你那個控的界面是怎麼樣子的,所以也不知道要怎麼回覆囉..

楼主:
我现在已经打开了CCPM功能,就是把SWCH选成3。
PI-N是调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现以仅知道这二个东西

网友:
FF6有CCPM模式?

楼主:
要看发射型号。T6XH没有。我的是T6XHS,多出的这个S,就是SUPPER的意思,就是多个CCPM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看发射型号。T6XH没有。我的是T6XHS,多出的这个S,就是SUPPER的意思,就是多个CCPM功能

太好了,我的有S ,我还以为我的FF6 飞不了CCPM呢。我现在正用来飞雷鸟。

网友:
我的是6EXHP的,,不知怎么调,,飞机在地上转圈,油门推到底也飞不起来,,,求救啊

网友A:
昨天晚上通过和“菜鸟中的菜鸟”一个多小时的视频指导,我发现大多数说自己的飞机飞不起来,原地打转等问题的飞友,都是因为才学,没有入门,不知道如何去调整遥控和飞机而导致的结果。所以,我们真诚的希望,真正的高手,能在这里讲一些实在有用的调整遥控跟飞机的技巧和方法,同时,也希望不太懂的人,不要发表过多的错误的言论误导我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晚上通过和“菜鸟中的菜鸟”一个多小时的视频指导,我发现大多数说自己的飞机飞不起来,原地打转等问题的飞友,都是因为才学,没有入门,不知道如何去调整遥控和飞机而导致的结果。所以,我们真诚的希望,真 ...

估計是在講我.....

楼主:
STRM是用来调节舵机中立点的,CURSOR用来选择要调节中立点的舵机,“+”“—”调角度。

楼主:
关于控制CCPM舵机通道的安装。面对机头向机尾看最右边的舵机接一通,中间控制螺距的舵机接在2通,最左边的接6通。舵机方向正反调节,要用到REV和SWSH这二个功能一起调节,才能搞回来,我调舵机正反,整整弄了一个晚上,才整明白。如果有人用这控飞CCPM机的朋友,可加我QQ一起聊。

楼主:
忘了留QQ:75814699。验证“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晚上通过和“菜鸟中的菜鸟”一个多小时的视频指导,我发现大多数说自己的飞机飞不起来,原地打转等问题的飞友,都是因为才学,没有入门,不知道如何去调整遥控和飞机而导致的结果。所以,我们真诚的希望,真 ...

是啊,,我就是看了网上的介绍,搞得一头污水......

楼主:
昨天试飞了。起飞时飞机状态正常。离地30CM左右后,开始逆时针自旋就象飞碟一样,改尾舵正反,都不行,我快晕死。应该是陀螺仪工作不正常引起,昨晚的时候又把T6XH的中文说明书翻出来看了半天。好象一开始是要把控的模试设成直机,然后再调CCPM模式。我当初是先调了CCPM,然后再改成直机,而且改完直机模式手,控的行程啥的设定全都保留了(我昨晚改成直机模式后,所有的设定数据全部清空)。感觉应该是这个出错了。今天再把控调好找个空试下。争取这周把机机飞上去

楼主:
呵呵,黑鹰装好了,发射的设定也搞定了。陀螺仪弄正了。总之现在可以飞了。今天外面风大,回头风小点了去试试。昨晚用普通的游标卡尺把斜盘精调了下。回头去公司把数显的拿来再调调。争取推油门机机不飘

网友:
介绍下动力系统

网友(2007-02-14):
楼主的训练架不错,可以教一下怎样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