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中立点请教

楼主(2007-01-10):
我用的wk的g006,带avcs,好象叫锁尾功能,我不知道锁尾具体是如何工作的,平时关闭锁尾功能,转动jj,尾垛机也会动啊。

再就是中立点,我先关闭avcs,复位后,再将尾舵的连杆装上,但打开avcs,尾舵机就转动了,左右就没办法调了:(

这个问题郁闷了很久,希望能解决:)

网友: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飞行时,陀螺仪会自动修正尾陀,使直升机尾部不会出现偏向现象,在AVCS下,很难判断尾陀机连杆的长度是否正确,所以,初次调整直升机尾陀中立点时,正确的方法就是在一般飞行模式下调整,即关闭陀螺仪的AVCS功能(锁尾)功能和遥控器尾陀补偿混控功能(上下跟轴)或者将设定值归零的情况下进行.确定中立点以后,再切换到AVCS模式下飞行.
   1.先关闭陀螺仪的锁尾开关(将AVCS切至Nor模式).
   2.关闭控的尾陀补偿混控功能(上下跟轴)功能,或者将设定值归零.
   3.调整好尾浆拉杆和尾陀机摇臂尽量成90度.然后使机机起飞并保持悬停状态,若直升机的尾部有偏移现象,则调整尾陀机连杆的长度,使机尾不会偏向任何一侧,若只是一些微微的偏移,可以用微调按钮来调整来完成.
   4.陀螺仪的灵敏度在直升机不会出现追尾的情况下尽量调高,追尾就是尾部高速的小范围连续左右摆动,灵敏度在陀螺仪上面有个孔可调的,记住:每次调整陀螺仪敏度都要关上电源,调好后再接上电源重新自检.
   调整好了以后,正常飞行时,把陀螺仪从Nor模式切换到AVCS模式,打开锁尾功能来飞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上校。

我回去也试试。

网友:
2楼兄弟说的很详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