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尾巴震动大,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吧。

楼主(2007-01-10):
se前些天摔了,主轴横轴尾轴全部都换了,可在55-75%油门的时候尾巴震动的厉害,,碳纤的水平尾翼上下震动达1cm的距离,真的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就是在55-75%油门震动的厉害,其他油门稍微小一点

楼主:
会不会是尾桨夹T型座变形了?

网友:
检查一下尾桨吧。要不就是轴承

网友:
看看是不是穿过轴承的螺钉松出来了,我的就碰过,那颗钉子松是跑不出来但是会造成2边桨的长度不一样,。就会偏心震动了。

楼主:
全部都拆了的,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真是搞不懂了,感觉象是共振,对了,试的时候我没有上大桨

网友A:
先把皮带拆了,把飞机拿在手上把看会不会出现振动.如果不会那就应该是尾巴上的问题.如果装上皮带后就出现振动应该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尾桨不直.如果是新款尾桨夹有可能尾桨中联摔变形了,如果是老款的那有可能是连接尾桨夹和中联的螺丝弯了.第二,尾桨夹装在尾轴上没装正.第三,尾轴没装正,你可以把尾桨夹拆了,拔动大桨看看尾轴是否在一个点上旋转,如果是就说明是正的.第四,皮带跳动厉害,检查皮带是否有缺齿现象.新款全升级的se的皮带跟那两个铝合齿结合得太紧,齿卡进去后在出来的时候会弹一下皮带,严重的时候会把皮带上的齿拉掉.(我就这样坏了两跟皮带,有模友也这样坏过原因都一样,说实话,原厂的还不如飞行机器网上的那种皮带,飞行机器网上的那种皮带至少不会弹尾管而且也耐用软硬也很合适).如果取掉皮带还是有振动,可能是:第一,两只大桨的松紧度不一样.第六,大桨上得过紧.第七,电机主轴有变形(这种情况比较少).第八,大桨不对称.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先平衡尾桨,然后检查其他问题.

楼主:
我把主桨上上去,在转的时候震动就小很多了!
是不是没上主桨的时候,由于空气阻力小,所以转速太快,导致在某个油门区域产生共振呢?

网友:
不装主桨就会这样.在说你也不会不装主桨就飞吧.

楼主:
难道是真的,不装主桨回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的,共振,我以为只有688才有这问题呢

如果你光飞悬停和航线,一般不会碰上这个问题的,当你玩暴力3D,转速一高,共振的问题就会出现了。

楼主:
是不是碳纤尾管会产生共振?我以前用的铝管都很好

楼主:
对  还有,碳纤尾管不是原厂的,直径小一点,在表面粘了层透明胶然后在上上去的,不过卡的很紧,会不会跟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皮带拆了,把飞机拿在手上把看会不会出现振动.如果不会那就应该是尾巴上的问题.如果装上皮带后就出现振动应该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尾桨不直.如果是新款尾桨夹有可能尾桨中联摔变形了,如果是老款的那有 ...

楼主:
请问那种是新款,那种是老款?能有图说明一下吗?

楼主:
我的是这种,不过不是黑色的,是新款还是老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