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机床的精度

楼主(2007-01-10):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家用机床用过一段时间后还能保持出厂时的精度吗?从无忌上看到
c0618是锡青铜轴瓦结构耐磨,长期使用精度高。而家用机床用的是滚子轴承,不知道时间长了精度会不会下降?海安华飞的机床轴承是什么结构的耐用吗?西马的小床与海安华飞的比较那个好

网友A:
在六七十年代主轴轴承因为要求高加工困难,价格高昂的时候锡青铜轴瓦结构是比较经济的获得高精度的方法,现在不成问题了

网友B:
机床的精度得看使用的情况和保养的程度来保证的

网友C:
华飞吧,坛里不少人买了,真要有个故障还能互相帮助下

网友D:
不管青铜滑动轴承还是磙子轴承,都不是用一辈子的东西,磨损到不能使用时可以更换嘛。

网友E:
沈阳的机床好,像比较常见的c6-20车床,主轴轴承可以用几十年,至于齿轮,估计等你人挂了它还好好的.就是走刀爱坏.

网友F:
65年的床轴承还很好,上海出的,但导轨精度现在不行了,轴承这东西不用太耽心。

网友:
谁说轴瓦过时了?高精度的磨床都是轴瓦的 现在的车床用轴承是制造简单维修好 一样的型号还是轴瓦的稳 不是什么制造困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