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如何清洁

楼主(2007-01-11):
油机每次飞完以后,整个机身都是油污,我想问问各位前辈飞行结束后是如何清洁机机的,谢谢

网友:
装回去,炒菜,别浪费。

网友:
倒半包洗衣粉,用60度以上的热水冲一桶,将JJ泡进去,保证你的JJ洗的很干净。不过其他后果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可以用汽车的洗窗水。效果很好。

网友A:
以前修柴油机是用柴油洗所有零件的!如果要渗透力好一点的话我就用汽油洗!这样当然是拆卸了以后一个一个零件洗的!发动机应该差不多吧!我的15级就拆卸了用柴油从头到尾洗的!(买的二手机,原来那人可能泡过海水了!里面都是锈,现在一切OK!)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应该差不多吧!我的15级就拆卸了用柴油从头到尾洗的!(买的二手机,原来那人可能泡过 ...

我理解楼主说的是飞机,不是发动机。也许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机每次飞完以后,整个机身都是油污,我想问问各位前辈飞行结束后是如何清洁机机的,谢谢

我现在用厨房用的油葫芦, 搞得比较干净. 不知长期使用, 是否对蒙皮不好.

网友:
用专门的化油器清洗剂,直接喷上去的,很方便,效果也很好。

网友:
以上方法都不好用哦

如果想飞机干净,飞的时候对场地挑剔点,最好草地飞,水泥地飞

用合成油飞,回来后去买皮革清洗剂棉布擦洗,然后用车用仪表蜡喷上后过段时间擦掉,最重要的是要勤擦啊,买硬点的毛刷飞完后立即清理灰尘,我感觉挺好的

网友:
我用小喷壶装一壶甲醇(乙醇更好),准被一把小毛刷和一块海棉,飞完机身上用毛刷刷一刷。大浆和尾管之类的用海棉擦(当然刷和擦之前要喷酒精的),这样没次飞完拿回家放在床上也没事。

网友:
清洗太麻烦了。
我基本是飞完小擦,大修时候大擦。

网友:
 直机还是固定翼?

网友:
随时备一卷卫生纸,哪里油了擦哪里,我没觉得有多脏啊。

网友:
我用酒精装喷壶里喷湿,停一会用风枪吹,再重复一至两次。反正酒精不用钱

网友:
我较懒不用清洁剂,用卫生纸擦擦,只在修机后才用洗洁精滴一些在湿麻纺布上擦一擦。

网友:
可以到洗车行去洗

网友B(2007-04-18):
我也用妇炎洁,洗洗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妇炎洁,洗洗更健康!

晕了 又不是"母鸡"  焉用妇炎洁?

网友:
不管油的电的,去了灰沙多的地方就是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