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介绍一些翼展6米以下的超轻机?

楼主(2007-01-11):
 谁来介绍一些翼展6米以下的超轻机?

网友:
比较少,满足你条件的飞机速度快、载重小。那样快的速度,你身体是否能适应?

网友:
你可看看俄罗斯的E-12,它的翼展超过6米一点。

网友:
装一个人,通常要10平方米的机翼面积可以保证在60~100KPH的速度下飞。
大概就是翼载在10KG/平方米左右
以常规的展弦比=7来算,大概要8~9米的翼展。

这么来说,要6米以下的翼展,有这么几个途径:
1,提高速度,要是高到200KPH,那么很容易。这个意思就是提高翼载,相应的起飞着陆速度自然大大提高;
2,用小展弦比,但我想他要6米的翼展,无非就是要小一点的机,把展弦比弄小了,翼展是小了,飞机又变大了。再说小展弦比的飞机有很多毛病(如果你的机动力超强劲,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3,可以考虑双层机翼,或者3层,所有问题得到完美解决。你可以用6米的双翼达到9米的单翼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