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用ff6的请进

楼主(2007-01-11):
请教一下,FF6能不能设置两个舵量并迅速转换?
比如飞行时使用大舵量,降落时迅速转换成小舵量?

网友:
好象FF9有这个功能,FF6没研究过了,你看看设置内的开关是否可以自定义

网友A:
大小舵开关阿

网友B:
D/R有这功能,飞三角翼混控时用过

网友C:
设置D/R功能就行,可以设大小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