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能用普通稳压电源充电吗?

楼主(2007-01-11):
买启迪翼龙时,要了两组9.6V1000MA的镍氢电池,没配充电器.现有宽带猫所带的电源为11V700MA的稳压电源,不知是否可以用来给电池充电?

网友:
如果你有经验的话,用来充没问题,关键是要监控好时间,不要太长.

网友:
楼主,宽带猫的电源,千万别用啊,那是交流电啊!!

网友:
原来老颜有个电动工具改装的镍氢/镍镉充电器,自动检测节数、充满自停,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网友A:
我晕,那是经过变压加整流过的,使直流电~~:lovelines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晕,那是经过变压加整流过的,使直流电~~:loveliness:

反正我的宽带路由器是AC9V的。

网友:
可以充,算算时间,摸到电池开始发热就停。氢电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的宽带路由器是AC9V的。

晕死,我的怎么是17V啊,是直流

网友:
可以充,只是别充太烫了就行了

网友:
最好串个2-5 欧姆电阻 安全点

网友:
可以的,我也买了,但要注意接头

网友:
我也冲过,呵呵.
可冲时间长了,电池没事,电源烧了

网友B:
我再说一下,我的TP-Link TL-R402M交换机的电源是AC9V;我的华为ADSL猫的电源,也是AC9V。

楼主千万要小心啊,这东西的电源,很多都是交流的。

其他人不信就拉倒!

网友:
的确有部分是交流电压的
LZ得缺点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再说一下,我的TP-Link TL-R402M交换机的电源是AC9V;我的华为ADSL猫的电源,也是AC9V。

楼主千万要小心啊,这东西的电源,很多都是交流的。

其他人不信就拉倒!

这是真的,有些甚至还没有说的那么清楚,不过你可以找个万用表打在交流档量一下,无电压说明是直流,有电压就肯定是交流了。第二,如果是充镍氢只要掌握0.1C/14h左右就没问题,至于要多长时间你可以根据这个数值和你电池、电源的具体情况算一下就OK了;如果充锂电,我看还是算了,除非你不想要你的电池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真的,有些甚至还没有说的那么清楚,不过你可以找个万用表打在交流档量一下,无电压说明是直流,有电压就肯定是交流了。第二,如果是充镍氢只要掌握0.1C/14h左右就没问题,至于要多长时间你可以根据 ...

万用表打在交流档,量直流是有电压的,而且显示的电压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的宽带路由器是AC9V的。

tp-link或者是d-link都是ac的.. .

网友:
我试过用HP打印机的直流电源充, 不过, 串上了电流表, 并时刻关注电池发热情况.

控制在 1.5C 下以, 应当没太大问题吧, 对于动力镍氢电.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我的宽带稳压电源标称为11V700MA直流,经万用表测量空载电压为15V,已改接头并充电,四十分钟后电池温度"暖手",即结束充电.但心中仍拿不准是否已充满.
再问如何控制充电电流呢,串接电阻不是会降低电池上的电压吗?也不知我的镍氢电池内阻究竟是多少.

网友D:
看你的电池 上有没有充电电压和电流的要求需要多长时间 要是有这些数据的话 你就可以用你的变压器的电压减电池要求电压比上电池要求电流得到的电阻就是你在电源中串的电阻
然后你在根据时间来充电 就能保护你的电池 使电池达到最长是使用寿命了
电源V-电池V/电池要求的电流I=串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