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喜欢火jian的朋友一个问题!

楼主(2007-01-11):
我以前有的一个问题但是由于没有时间所以我就用另外一种方法避开了它。现在我把它公布出来给大家来讨论下!
在一个柱状体内,一边封住,另一边没有封住(暂时就叫它喷口吧)里面放如普通火药。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火jian原理模型。我们知道如果点着它,它是不会走的,因为推力太小。如果我们把火药放进去后再把这边也封住,然后点火,会怎样? 呵呵!会爆炸!当我把这边的喷口一点点缩小(柱状体的直径不变)的话,会怎样?也许会爆炸也许不会。反正我认为肯定有一个合适的大小,我假设喷口的直径为A,柱状体直径为B,我认为A与B之间肯定有一个合适的比例,我们把这个值设为C。有A/B=C。大家说说这个C存在么?怎么知道它是多少?还有A的大小与爆炸有什么关系?还有其他的因素影响着爆炸和A,B,C吗?我已经知道部分了。我想看看大家是怎么想的。
我会在此一直等待着大家的回答!由于本人能力有限里面难免有些错误,望大家指正!

网友A:
走错了,看到题目我还以为是在谈NBA的火jian呢

网友B:
原帖由
KT机翼专家
于 2007-1-11 19:58 发表

网友C:
可怜的人~~~~~~~~~~~~~~~``
你连公式都说错了,又怎么可能找到合适的开孔》??而且固体发动机的动力还要根据药品的种类的制作方法及成型工艺来决定喷口的形状~~~~~~~~~~~

网友D:
能满足精度吗?

网友E:
会爆炸是因为壳体强度不够,而被内压破坏。试想把一小撮火药放进一个厚壁水泥箱中引爆,水泥箱会爆掉吗?
所以只能这样说:如果假设发动机壳体为完全刚体,那么开孔越小,爆炸时燃气喷出的速度就越大,由于单位时间流量一定,速度大了动能就越大,推力也越大。
但是这个速度是以音速为极限的,当开孔处流速达到音速,气体开始压缩,开孔再缩小流速也不会进一步提高,这时候就要用拉瓦尔喷管来获得超音速气流。

楼主:
7楼的和我想到一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