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级的化油器装上40的发动机能不能工作?

楼主(2007-01-11):
21级的化油器装上40的发动机能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21级的化油器装上40的发动机能不能工作?

只要可以装上就可以的,我的21的机器化油器炸断了,找了个12的,可以装上,呵呵,照样飞

网友:
多半要加个套才能安装,直接能安装当然能用。但功率会减少,因喉管直径变小了。

网友:
口径不同,就算勉强装上了,功率也会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