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种固定式的加拿大动力锂电充电器

楼主(2007-01-11):
介绍一种固定式的加拿大动力锂电充电器,此充电器不能对聚合物锂电池用,没有平衡充,只有串充。其特点:1、有短路保护:短路时充电器自动关断;2、过载保护:过载时充电器自动关断;3、电池保护:电池反接时,充电器自动切,此时,改正反接,更换保险丝;4、涌冲、平充、浮充三阶段自动转换充电,无需值守,决无过充;6、双指示灯显示,指示灯1红灯亮为电源开启,指示灯2红灯亮为充电中,转绿灯为基本充满进入浮充。
充电器规格:1、充4节锂电;
                      2、充6节锂电;
                      3、充8节锂电;
                      4、充10节锂电。
充电电流:固定设置在6A
充电器输入电压:AC220V
价格:   320/台。

加拿大动力锂电图

正面图

侧面图

外形图

内部图看厂家告诉我部分电路作了环氧树脂封灌,原因是防止模仿。

网友:
介绍一种固定式的加拿大动力锂电充电器,此充电器不能对聚合物锂电池用,没有平衡充,只有串充。其特点:1、有短路保护:短路时充电器自动关断;2、过载保护:过载时充电器自动关断;3、电池保护:电池反接时,充电器自动切,此时,改正反接,更换保险丝;4、涌冲、平充、浮充三阶段自动转换充电,无需值守,决无过充;6、双指示灯显示,指示灯1红灯亮为电源开启,指示灯2红灯亮为充电中,转绿灯为基本充满进入浮充。
充电器规格:1、充4节锂电;
                      2、充6节锂电;
                      3、充8节锂电;
                      4、充10节锂电。
充电电流:固定设置在6A ;
充电器输入电压:AC220V。
价格:   320元/台。

大点好···不然看到眼花了

网友A:
我用这个电池,串充了10次左右就充坏了2节电池,现在换平衡冲了

6A的串充,听起来很悬啊,IMR26700 2900MAH的容量岂不是半小时就搞定了

石老师用着怎么样,能多介绍下么?

网友B:
6节的截止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个电池,串充了10次左右就充坏了2节电池,现在换平衡冲了

6A的串充,听起来很悬啊,IMR26700 2900MAH的容量岂不是半小时就搞定了

石老师用着怎么样,能多介绍下么?

说实话我真的还没有来得及去试充,因为我的锂电池组还在制作中,我会尽快做好4粒、6粒、8粒、10粒电池组进行试充,到时再公布情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节的截止电压是多少?

厂家是这样回复的:此充电器是这样设计的,1、首充时的关闭电压是4.15V  X   电池个数;
                                                                                2、关闭后的恒充电压是4.2V  X   电池个数;
                                                                                3、由于没有预充功能,所以不能对聚合物锂电电池充电。

网友:
这种电池应该叫 EMoLi
最大电流可以到70A 瞬间可以到120A
只是重量和体积不适合飞小飞机
单颗重量70g 体积是高度65mm,直径26mm
以后恐怕跑车、跑船的都会使用EMoLi

网友C:
专用于加拿大锂电的充电器?哪里生产的?

网友:
好东西!用料十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用于加拿大锂电的充电器?哪里生产的?

是广州厂家生产的,是我提出分别可以充4节、6节、8节、10节的电池组,厂家分别设置的。充电电流6A。

网友D:
没有平衡充怎么敢号称“绝无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平衡充怎么敢号称“绝无过充”?

这是厂家的宣传词,我照贴。可以先购买,可以试用,不满意可以退货,但运费自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平衡充怎么敢号称“绝无过充”?

是呀?没有平衡的功能,不把电池充坏了?

网友C:
所谓的串充是指没有平衡功能的电池直接串联充电?那样电池受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串充是指没有平衡功能的电池直接串联充电?那样电池受得了吗?

好吧,我尽快自己试充吧,主要是没有时间自己焊电池组,正在忙于其它制作。

网友:
已买了电池,充电确实是个问题呀,期待试用报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大好,请问这电池那有搞的

网友F:
这电池的原配充电器只要20分钟就冲完7节这个锂电,在电池里有平衡冲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