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充电电流

楼主(2007-01-11):
增加电流就是把图中用黑笔圈起的两个点短接吗

网友A:
要用电阻

网友B:
那是两个采样电阻,减小就行了I=U/R 332G U=0.1V 自己算吧。

网友C:
用黑笔圈起的两个点接一个0.1欧姆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D:
上面说地对,当然还有一步,换功率管,或加散热器。

楼主:
我把它短接试了一下,为什么充电电流只有300MA左右,用的电源是5.5V1.2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