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能通过电调来驱动电机吗?

楼主(2007-01-12):
电池
贵,想知,电脑电源能通过电调来驱动
电机
吗?(地面平时试机时使用)
若可,连接方式有什么特殊处理吗?

网友A:
理论上可,但是你想干什么啊?电脑电源很沉,还要交流电。。

网友B:
那玩意儿,港港的。
不烧设备就可以去买彩票。

网友C:
试机完全可行,最好选+12伏电流大于20A的

网友D:
多加个大电容 2200UF 以上的 应该 没问题 看你干什么用

网友E:
完全可以的!

网友F:
没问题,我做的项目就是这么用的,在家飞lama也用它

网友G:
大的+12V -12V输出中,就是接光驱的那大线里的。。。把12V抽出来
然后接到电调上就可以了嘛。。。但他有时候能跑到13V左右的,,电调最好有点余量。。。
 你可以买个开关电源嘛。。。。电脑那东西贵着呢。。。买个开关电源不仅电流大而且便宜。。。。我就是这样用的,,,,不然费电池呀,,那电池也是有寿命的。 。。
还有。即使这样,,,在输出中,,,串个大电容或者串个 镍氢 电池吧,,,不然瞬间放电也许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