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尾巴问题

楼主(2007-01-12):
上次因为开了定速模式,所以尾巴抽动厉害!

现在搞定了,却发现另外个现象,现在感度80,延时70,室内悬停非常稳,但是在室外有风的时候,尾巴偶尔就会有轻微的小幅度抽动,把感度降到75就OK了!

请教什么问题?

网友:
呵呵,,,感度又没有规定一定要调到好多,,只要稳就行了,,还有皮带有扫齿没有。舵盘的安装位置也会有影响感度。浆的长度,重量,罗距,因为产生的反作用力不一样,对感度都有影响。个人意见,也不知道是不是都对,,仅供参考

网友A:
等你这里好了,那里又出问题了这就是直机的乐趣

网友:
对啊,发个录像来看看,或许你认为的抖动其实还是正常范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你这里好了,那里又出问题了这就是直机的乐趣

 痛并快乐着!

网友:
说不清楚的~~~~~~~~

楼主:
没有DV啊!不过抽动是偶尔的,抽动时也非常的小

网友:
可能是哪里的轴承坏了,电机轴承损坏也会这样,并且高度保持不稳定.

楼主:
高度的确是保持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