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机身加固,有效提高稳定性

楼主(2007-01-12):
红色是碳纤杆,用AB胶固定,加固后,消除了原机身中多处开放式结构的薄弱环节,振动更小,飞行更稳定

网友:
有实图吗?我也想改一下~~

网友:
有没有试过呢?

网友:
用效果说明问题!!!!!!!!!!!!

楼主:
已经试过了,效果很好,以前的机身是到处都有弹性的几个部件,现在整个机身象一个刚性的整体,飞起来连电路板的地方都很稳定,避免了陀螺仪受到震动干扰,各个电路接插件也更不容易松动,值得一改

楼主:
飞行震动几乎可以忽略,带上那个DV来航拍效果非常好 ,图象很稳定

网友:
应该向厂家反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震动几乎可以忽略,带上那个DV来航拍效果非常好 ,图象很稳定

小lama也能航拍了?

网友A:
这样改 舵机坏了怎么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 舵机坏了怎么换

把AB胶翘开拆掉,换舵机,再粘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