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07-01-12):
我买了个4通道
遥控器
,但不知道怎么接?网络上买的,没有说明书,三无产品,连芯片也被磨了。
现在想将接收机接上电源测试一下几个通道是否可用,但是不会接,哪位前辈知道,请详细说明。谢谢!
没见过接收机。正常接收机都有独立的电源接口吗?这个我也很纳闷,本来想接上电源,测一下信号输出,但不知道电源该接哪?找了一个做电子的朋友,他测了几个通道输入电平都是1,没有波形。

网友A:
很多接收机是没有专门的电源插头的,没问题的.你这个四通的接收用来跑带BEC的电动就可以直接上了

楼主:
终于有懂行的了。谢谢!能否在详细介绍一下有关BEC的知识?

网友B:
象翼龙的接收

网友C:
您好
1,加上一个4.8V的电池,排插的最边的那一排是地,中间是电源正,里边的是信号线
2,打开发射机,分别将舵机接在各个插座上以确定哪个是什么作用如,副翼、升降、速度、方向
詊细的可以QQ 84153039联系我,帮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