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旧版旋翼头玩家注意!

楼主(2007-01-12):
我的机机正常飞行没有问题,但上次后翻居然翻不过来,翻到一半居然熄火了,损失惨重,当时以为电池问题,前几天25c电池终于使用正常,打算今早试翻,昨晚仔细检查机机,居然发现一个大问题-----当螺距推到最大时,把升降舵往后拉到尽头,旋翼头居然把通过的长拉杆卡住了,这时长拉杆和左右舵机拉杆一起把倾斜盘卡住,用手要很用力才能转动旋翼,这就是上次熄火的原因!(这种情况在横轴定位螺丝抽得越紧越容易出现)
最后仔细用锉刀把长拉杆穿过旋翼头那两个槽锉大锉滑。
同时发现十字盘定位件不够长,在上述状态下会顶住十字盘的定位销,造成舵机顶死(发出较大的声音),最后用螺母把定位件垫高。

今早翻跟斗翻得很爽!

上述情况提醒旧版旋翼头玩家注意不要重蹈覆辙。

网友:
我晕,上个图见识下,兄弟

网友:
上图才是硬道理!

网友:
AILE,ELEV动作量在调机时应设置在机械極限之内.提醒您,加高定位件在倒飞前傾时注意可能碰到混控臂.

楼主:
谢谢提醒,刚才检查了一下,碰不到混控臂,如果能碰到的话平衡翼早已经把头罩打飞了。
垫太高是有这个危险,我现在垫高了1.7毫米。

还是恢复原样,把A和E的比例调小一点,减少风险。
毕竟多留点安全量稳妥一些。

楼主:
抽紧A处螺丝B处槽会夹死B处拉杆,最危险是平时B拉杆能动作,关键时候卡住。
我现在用锉刀把B处的槽锉大了一点以确保拉杆动作流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此两根拉杆呈八字形了(上窄下宽),当螺距推到顶时中连就把宽处卡住了,我是把两根拉杆改成平行的,问题就解啦

楼主:
飞久了横轴固定孔会扩大,这时就要抽紧定位螺丝,那个槽会进一步缩紧,改平行也只是暂时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久了横轴固定孔会扩大,这时就要抽紧定位螺丝,那个槽会进一步缩紧,改平行也只是暂时解决问题。

        到了那个时候就该换中连啦。

网友:
我是一代机子2代的悬头,昨天费了半天劲把定位件底下垫了一个轴承,因为没有别的东西。我又不想把机子拆开,就直接用L型扳手拧的,唉呦那个费尽阿,后来发现拧回去更难,没办法只好把定位器的丝给锉没,找个长螺钉从上而下穿过,最后还要在底下加个螺母 一身的汗阿,真不如拆开机子了。
听SJM一说会碰到混控臂,得!那我回去还得看看,要真是卡,还得拆5555555555555

楼主:
我的鸡鸡把定位件恢复原样后,要把A和E值设成50%以下舵机才正常(6exhp),现在用50%翻起来比原来慢了一点点但还算流畅。

网友:
搂主不是折腾我吧?
呵呵

楼主:
我也是不断在摸索,不好意思!:loveliness:

网友:
我都把定位器的丝给锉没了
现在只能在底下加个螺母了
不过没关系
我现在直飞悬停,好像碰不到混控臂
不过已经很悬了呵呵
有空等搂主弄好了再告诉我们,我再该

楼主:
之前我加高了1.7翻跟斗都没事,而且动作反映很快(A和E是75%),只不过后来想想还是相信原设计吧,而且保险一点,才改了回来!

网友:
呵呵
对了请问搂主我的定位器怎么硌出印来了,我只直飞悬停,所以十字盘在悬停点处把定位器弄出印来,也就3个起落
正常马?

楼主:
我的也有印,只要不卡住应该没影响,我一直都这样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