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不知道怎么就坏了,还纳闷呢,不知道能不能修了!~

楼主(2007-01-12):
第三行第5颗芯片好象是6670A 烧了 不知道换一个能不能继续使用了?! 现在也能对付用 可是转数上不去了!~
还好我还有个备用的, 要不我的36#就休菜拉!~

楼主:
忘说了 是华**的30A电调 有人和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好多芯片哦~~~

网友B:
MOS 烧了,应该可以的。
我的西尔30A,也是莫名其妙就挂了,好在我还可以用好盈18A飞。
也不知道西尔是否有售后服务。

网友C:
 还是买好盈的吧,我的也烧了,返厂了,免费维修,应该快回来了

网友D:
找rc-servicing.com .RC专业服务网咨洵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