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遥控习惯的问题。

楼主(2007-01-12):
各位DX,问个关于遥控习惯的问题。由于一个人玩,也不知道自己的某些设置是否正确,请教一下以避免以后走弯路。谢了,先!

我的6EXHP遥控的设置如下:

左手向上:机头向上抬
左手向左:机尾向左转

右手向左:十字盘左倾,飞机向左偏。

现在已经过了悬停关并且很不辛成为修机高手,现在向下一步进军。
很害怕现在的习惯是否错误,想问一下我的操作习惯是否有错(和大家的主流一样),不然错了以后改就麻烦了。

-------------------------------------------
2007-01-16参考DX们的习惯再次修改,大多数人的习惯为:

左手向上(前):机头向下扎,飞机向前飞       (把飞机拉起来,和电影里客机的操作方式一样)
左手向左:机头向左转                       (以机头为准)

右手向左:十字盘左倾,飞机向左偏。         (以机头为准)

右手向上:十字盘向上,螺矩加大,飞机起飞。 (没什么好特别的。)

这样练出来的应该可以和大多数人的习惯兼容了吧。

当然,各有各的玩法,但是就像IBM那样,建立一个相对的标准,这样大家交流就好多了。

好,谢谢各位!看来我得重新练悬停了。

网友A:
感觉左手向左应该是机头向左,机尾向右才对哦

网友:
呵呵,正常的啊,有人打CS还反向鼠标呢   一摸上去就晕

网友B:
似乎反了吧?

我也是6EX,设置为:
1、左手向上,机头向下,即,向前(我站在飞机尾)
2、左手向左,飞机顺时针转

3、右手向左,一样的
4、右手向上,飞机向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6EX,设置为:
1、左手向上,机头向下,即,向前(我站在飞机尾)
2、左手向左,飞机顺时针转

3、右手向左,一样的
4、右手向上,飞机向上,哈哈

1.左手应该是向前,机头向下
2.左手左,头向左
3.右手左,机机左偏
3.右手油门就不说了哈

网友:
2.左手左,头向左  ======  这相当于逆时针转

看来我设置错了?

大家都是啥样啊?我别练错了

网友:
2.左手左,头向左

网友:
晕~我是左手左.尾往左头往右的.因为我在机尾看的总是机尾.只要尾对着我就好控了.要快点改过来看头才行.坏了习惯可能影响以后飞行.还在练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左手向左应该是机头向左,机尾向右才对哦

谢谢各位。

看来大家的习惯真是多种多样,这样相互交流岂不会有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感!

楼主: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大多数人认为合适的习惯为:

左手向上(前):机头向上抬
左手向左:机尾向左转

右手向左:十字盘左倾,飞机向左偏。
右手向上:十字盘向上,螺矩加大,飞机起飞。

好,我马上改为这个习惯。
幸好及时提出问题,不然以后成为高手却和别人都不兼容,岂不很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大多数人认为合适的习惯为:

左手向上(前):机头向上抬
左手向左:机尾向左转

右手向左:十字盘左倾,飞机向左偏。
右手向上:十字盘向上,螺矩加大,飞机起飞。

好,我马上改为这个习惯。 ...

尾舵搞反了,应该是:左手左,机尾应向右。

我就练错了,跟别人都不兼容,想帮人家抢救一下JJ也不行 ,看着人家炸,只能光着急,没办法

网友:
似乎还是没有最好正确的结果,大家都来说说自己的习惯吧,免得我等新人练错了 :)

网友:
左手向上(前):机头向上抬

错了

左手压杆  机头下沉

网友:
 有的说:左手向左,机尾向左转
 有的说:左手向左,机头向左转
我可是按照华科尔37#的说明书练的:左手向左,机尾向左转,难道错了吗?
望广大模友投票解决,期待当中,现在改好象有点晚了,但还来得及

网友:
我的是:
左手左,机尾向右
左手右,机尾向左
左手上,机身前顷,即前进
左手下,机身后顷,即后退,右手基本都是一样的,请高手指点,这样的操控对以后有利不

网友:
怎么使的都有啊?

楼主:
再次修改,大多数人的习惯为:

左手向上(前):机头向下扎,飞机向前飞       (把飞机拉起来,和电影里客机的操作方式一样)
左手向左:机头向左转                       (以机头为准)

右手向左:十字盘左倾,飞机向左偏。         (以机头为准)

右手向上:十字盘向上,螺矩加大,飞机起飞。 (没什么好特别的。)

这样练出来的应该可以和大多数人的习惯兼容了吧。

当然,各有各的玩法,但是就像IBM那样,建立一个相对的标准,这样大家交流就好多了。

好,谢谢各位!看来我得重新练悬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