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询问:我发现我飞飞机有个坏毛病

楼主(2007-01-13):
天生胆小
遇到危险的情况 往往直觉反应就是把油门迅速拉下来
上星期第一次试飞雷鸟 就是快要撞到人了
自己怎么也反应不过来了 直觉帮我拉下油门
结果飞机坠地
只见大桨先飞了出去 然后一个平衡翼飞出去 另一个紧随其后
怎样才能让我们这样的新手克服这样的直觉呢??
自带fms似乎飞得太容易了 和真机差别太大 拿到真机我都搞不清怎样起飞了~~
就是起飞后,就像个醉汉,四处转悠……
真是郁闷哦~

网友A:
JJ没调整好,找个高手帮忙调一调。

网友B:
模拟器可以用G2或者G3至少可以练习舵面反射,开始飞的时候别着急要从青蛙跳开始。如果配合模拟器练习基本上起降时手上有准了模拟器上悬停也差不多了。

网友C:
模拟器很好飞吗?要乱飞容易,要悬主不容易啊。
好好练吧。

楼主:
是雷鸟自带的fms啊 没用过G2

网友D:
飞fms就等于没练习模拟器,一定要飞g2.如果有条件上xtr

网友E:
同意楼上说的,雷鸟自带的FMS模拟器太容易飞了,一上真机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也改练G2了,真实感强多了,本人也大菜鸟一个,现在也和楼主差不多呢,一上真机就乱飞!!

网友F:
4#机的模拟器不会调,是英文的 ,模拟器和飞机打舵的方向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