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各位大爆龙机主报上悬停的电流

楼主(2007-01-13):
亚托的技术人员提示悬停电流是反应一架飞机安装顺畅度的重要指标,昨天我们用直流钳表连测两部大爆龙,悬停电流最小的也有22A,最大的25至26A,且发现变动中段油门曲线与中段螺距,电流都变化不大,约为正负一安之间 ,当用650克与原装750克的电池分别测悬停电流变化都在正负一安之间,证明一佰克内重量变化电流都变化不大,为防电流表误差故请各位机主报上悬停电流。

12T搭188T悬停电流为22A
11T搭170T悬停电流为26A

以上亦证明斜齿传动效率好于直齿
两机都用芬记610mm3D花浆

网友:
勾表 量大暴龍  我不敢嘗試 太危險了

我比較在意最大螺距的電流是多少?有沒有超載 電池承受的住多長時間?

請有老鷹樹的飛友 貼些數據 讓大家參考吧!!

网友:
我是600xl馬達
12/188T 一個月前量大概在22左右

网友:
電池:ALIGN Li-Poly 22.2V 4600MAH 20C

馬達主齒     主旋翼規格                               螺距                           電流(A)大約值  油門曲線     主旋翼轉速  大約值
10T               600mm碳纖主旋翼               停懸+4度                           19                   65%                1660(rpm)
                                                                        idle  0度                            27                   85%                2100
                                                                        idle  0度                            31                  100%              2150
                                                                        idle +-9度                         48.5               100%              2000
                                                                        idle +-11                           56.5               100%              1980

11T            600mm碳纖主旋翼                  停懸 +4度                           20.5                  60%            1680
                                                                       idle   0度                            30                     85%             2220
                                                                       idle   0度                            35                    100%           2330
                                                                       idle  +-9度                         56.5                 100%           2110
                                                                       idle  +-11度                       65.3                 100%           2080

以上數據是亞拓新型馬達RCM-BL600XL 裡面付的說明書上的數據
參考看看!!

网友:
如果静止的600,13度最大油门,10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