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箱是什么东西,干吗用的

楼主(2007-01-13):
波箱是什么东西,干吗用的

网友A:
波箱就是:尾翼的齿轮组总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箱就是:尾翼的齿轮组总成。

这是尾跛箱   波就是齿轮 。。。。。

所以 大齿 就叫大波。。。。。

小齿 就是小波

扫齿 。。。。。就是扫波

换齿 当然就是换波

讲授完毕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尾跛箱   波就是齿轮 。。。。。

所以 大齿 就叫大波。。。。。

小齿 就是小波

扫齿 。。。。。就是扫波

换齿 当然就是换波

讲授完毕 请指教

波箱就是装齿轮的箱子 ,就是一个箱子里面有一组齿轮
说完了

网友C:
打齿就叫打波

网友:
有无“波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齿就叫打波

网友:
抓住个齿,难道就是叫抓波,

网友:
厉害哦
还是明白了些

网友D:
请教各位大大,那扫齿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尾跛箱   波就是齿轮 。。。。。

所以 大齿 就叫大波。。。。。

小齿 就是小波

扫齿 。。。。。就是扫波

换齿 当然就是换波

讲授完毕 请指教

网友(2008-12-12):
引用 网友D:
请教各位大大,那扫齿叫什么?

扫齿叫“扫波”呗,但“扫波”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飞着的时候,就波涛汹涌....

网友:
明白了,那最好的波箱是不是34D的?

入门的波箱可以用34C的?

随便玩玩就配34B的波箱?

网友:
老外都用38F的波箱飞?

网友:
车用的变速器,LZ发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