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ESKY的接收飞KT机?

楼主(2007-01-13):
我今天贪便宜买了个ESKY6通来飞,上电的时候忘记开控了,舵机吱吱乱叫,然后就发现原来没开遥控,好在没接马达,当时心里就打了个突:怎么会这样?我一直用西安的控,不开遥控从来没有乱跳过的呀。

然后飞的时候,着实吓了我一跳,飞到大约50米以外,就开始不断的跳舵,每分钟要跳几次,简直吓死人了,飞起来象抽筋一样,我可是第一次正式飞固定翼,第一次用ESKY的接收,就让我碰上这种事,TNND,再见了ESKY!

网友A:
我用蓝箭有类似现象,不过ESKY怎么会比西安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蓝箭有类似现象,不过ESKY怎么会比西安的便宜???

ESKY的65,西安的80

网友:
我用ESK没有象你这样~~好用的很~也很稳定

网友:
我手里有7个ESKY的控,没有发现跳舵的现象,而且接受距离远。我用它飞过星宇的大飞翼,KILL的小飞翼,华科尔的大枭龙,都没问题。只是体积大了一点,我用时把外壳去掉,体积和重量比西安孵化器的大不了多少。

楼主:
今天换回西安的控,爽飞了两块电池,没跳过一次舵,爽呀。

在练习吊机中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ESKY的控和接收,从没有出问题 今天中午又休闲去飞了两个小时大鸟

网友:
用ESKY飞过太极40,无问题。

楼主:
难道是传说中的RPWT?人家用总没问题?我用的是T6EXHP,难道跟这个控不大兼容?

网友:
我也是用ESKY6通接收+四通控,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也没出现过问题,建议检查一下晶体,是不是插好了,还有天线是不是不小心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