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M AM的高频管烧了,用什么可以代替?

楼主(2007-01-13):
如题!!!
我的27M AM设备高频管烧了。请问哪个好买的管子能代替?

网友A:
小功率的用9013就可以,**率的用8050应该可以,或者并联,可以增大功率

网友B:
用2SC2314
用2SC2314

楼主:
我买几个来试试吧。
谢谢上面几位了!!

网友C:
就是
不试怎么知道啊

网友D:
建议用2314,比较好,用的也多

网友E:
2314比较多假货  ....并联就等着烧...D40吧,够用拉

网友F:
2314的功率是管子温度在25度时750mW 电流150mA,用其它大功率的管子一是要考虑散热二是要考虑后面线路的放大管的最大输出电流要不真的会像楼上所说的出现烧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