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4米左右长 20CM直径的涡喷采用什么样的压气机好 ...
请问1.4米左右长 20CM直径的涡喷采用什么样的压气机好啊~~

楼主(2007-01-13):
请问1.4米左右长 20CM直径的涡喷采用什么样的压气机好啊~~ 还有这样子的
发动机
最优化推力大约多少???????????

网友A:
 那么大呀
不过20CM直径的话也许不可能那么大
除非多级的。。模型单级的不会那么大吧
单级应该做得好 20CM直径能有60KG推力。。

网友B:
1.4米长了吧 脉冲喷吧

网友:
谢谢啊 同时问下1.4米长应该多少直径啊 还有应该几及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