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扇发动机~~

楼主(2007-01-13):
为什么大家都在谈涡喷啊  请问业余制作涡扇的可能性~~~~~

网友:
好象不太可能吧。因为要需要专业的设备。而且材料和制作工艺上都比较严格。我们业余的制造还是比较困难的。要是制造JET和涡喷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
最主要是微型涡喷很难用轴流压气机,而用径流压气机就会导致直径很大,再装风扇效率就低。另外微型涡喷的主轴已经很细,不可能再挖空插进低压涡轮——风扇的轴,如果把风扇直接接到主轴上,涡喷又达不到启动所需的转速,启动不了

网友:
  学习完毕,走人...

网友A:
#4

记得商用大函道比发动机的,,不是用自由涡轮的哦。 。。而是从主轴上通过减速带动风扇了。 。。至于军用的小函道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4

记得商用大函道比发动机的,,不是用自由涡轮的哦。 。。而是从主轴上通过减速带动风扇了。 。。至于军用的小函道的。不清楚,,

那就更不行了,这么小的涡喷再带减速机构,效率会很低。

网友(2007-06-16):
樓上有理~

网友(2007-10-07):
涡扇应用在航模上目前似乎还不可能,涡扇的优点是体现在高增压比下的低耗油性能,目前的航模涡喷增压比很低(大多限制在4以下),如果硬要加上风扇叶片的话,只能大大增加发动机的复杂度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