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1-13):
黑鹰450可以用天地飞A系列控飞吗???450好像是CCPM的。。。。

楼主:
咋没人回咧??

网友:
回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天地飞A系列是什么样的控,如果不是CCPM的控就得加混控板,如果是CCPM的就可以直接飞。不过最好使用好的遥控器,比如FUTABA-FF9或者JR9X-2等。

网友:
基本上这个问题和“能不能用电视机遥控器控你的鸡鸡”差不多,A比C便宜那么多久是因为没有ccpm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