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配的硅胶管是不是太硬了?

楼主(2007-01-13):
机头向下的时候,根本弯不过来,正常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太硬了, 换油管专用特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太硬了, 换油管专用特软的.

专用特软管我也有,换这个管只是心理感觉好一些罢了,再软的管在机头向下时也是弯不下来的,除非在机头向下时再把机身晃一下.正常飞行的时候不管做什么3D动作,重锤都不会也没必要跑到油箱的前半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专用特软管我也有,换这个管只是心理感觉好一些罢了,再软的管在机头向下时也是弯不下来的,除非在机头向下时再把机身晃一下.正常飞行的时候不管做什么3D动作,重锤都不会也没必要跑到油箱的前半部分.

那就用再细一些的专用特软管。我的3D机油箱重锤绝对可以弯下来。“不管做什么3D动作,重锤都不会也没必要跑到油箱的前半部分”好象有点太绝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再细一些的专用特软管。我的3D机油箱重锤绝对可以弯下来。“不管做什么3D动作,重锤都不会也没必要跑到油箱的前半部分”好象有点太绝对了。

不好意思,是说的太绝对了点,如果是油动变距桨的飞机在倒退着飞或者机头朝下吊机的时候是需要重锤弯下来的,还有就是用太软的油管,有些带增压的发动机可能会把油管压扁而引起贫油熄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