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做的KT 机 大家来看看 未完待续-很遗憾 鸡鸡 ...
新手第一次做的KT 机 大家来看看 未完待续-很遗憾 鸡鸡没飞好 摔烂了

楼主(2007-01-13):
新手第一次做的KT 机 大家来看看 还不知道能不能飞 设备还没安装
加3个 9克
舵机
180 克 不知道是不是 太重了 :loveliness:
请大家帮忙 改进
还加根金属织毛衣针 (那白的)
电机
安装座是DIY的 :loveliness:

网友A:
有翼型的?多重?

楼主:
加3个9克舵机 180克
不知道是不是 太重了?

网友B:
才 180 克啊, 好轻.

网友C:
为什么不把电机安装座缩进去一点,这样能够减少电机受伤

网友D:
电机座和机体的连接貌似有点问题
难道就用纤维胶带?也不怕半空电机飞掉?

网友E:
我来说说看法:
1、电机座可以用3层板自己切一个,为圆形,并有12点、3点、6点、9点方向开槽,槽宽比KT板薄1MM,用“鱼球牌”泡沫胶固定,并将电机座缩到KT板中,以达到保护电机的目的;
2、机身是由两片KT垂直叉而成,但强度不够,应用三角形的KT片加强;
3、升降舵片的加强还不够,可用空心毛线针加强;
4、安装舵角时要用上下舵片,并用螺钉加强。(我的KT曾因舵角脱落而炸机)
先说这么多了,呵呵 祝你首飞成功!

网友E:
哦,还忘记一件事,注意重心!!!!

网友F:
机器是很好的 不过真的要保护好电机才好!

楼主:
鸡鸡 刚刚 完成 所以工作 明天试飞
总共 400 克 不知道好不好飞
这两天店里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