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和lcl lama iv 我该选哪个?请火腿丁

楼主(2007-01-14):
看了火腿丁的taobao  不知道雷鸟和lama 4 各有什么特点 火腿丁能否不太简单的介绍一下下 ,谢谢!~~~ 我是个超级新新手

网友:
这要看你想怎么玩,玩到什么程度。如果想长时间玩下去入门练习后换可变桨矩的就上雷鸟,如果是感觉新鲜想随便飞几下就用lama

网友:
雷鸟也是觉得新鲜,随便飞几下的,嘿嘿

网友:
电直学习起来没怎么简单,所以玩玩而以就用LAMA,先好好飞飞用雷鸟,其实雷鸟上手也很快,只要好好练习,调好机子,3-4个星期对尾悬挺是OK的,有兴趣加我QQ聊聊42053953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ma好上手,等飞熟了有更高要求了再换雷鸟。别上来就飞雷鸟,总飞不好老受打击就没兴趣了。我也没飞过电直,准备买lama

lama换雷鸟属于切糕换粽子的行为 重复投资,不建议。上雷鸟青蛙跳+模拟器上手同样比较快。飞lama再换雷鸟一样受打击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帖!现在决定雷鸟!  小弟已经经受住了打击,06年买了一个玩具共轴双桨的小飞机  怎么调也就那样了  现在让我折腾的电池也不行了  一狠心买个正经的模型玩 !  kt2002:回头加你的Q~~~!

网友:
很好呀!赞成用雷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