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关接收机与电调

楼主(2007-01-14):
首先~本人之前没玩过航模~~我有一个好盈的pentium 30A的电调,但没有接收机,我想用单片机给它控制信号。请问哪位大哥知道该信号的格式,也就是说接收机到底发什么信号给电调呢?谢谢~~

网友A:
幅值5V,脉宽0.5~1.5mS,周期20mS,脉冲宽度就是控制量,0.5mS转速最低,1.5mS转速最高。还有,上电后的最初几个脉冲要很窄,然后再逐渐加宽才有效,这是保护功能,因为电机需要缓启动。

网友A:
其实用个555就能作出该控制器,单片机有些大材小用了

楼主:
太好了!!谢谢这位朋友~我现在就去试一下~

楼主:
今天按你说的格式调通了~~~感激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