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玩具塑料的VOLVO 70cm长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7-01-14):
请问一般玩具VOLVO 70cm长的塑料船想改无刷或油动 分别用什么型号发动机,和什么浆配 速度比较快,配件 如吸水舵 水冷 发动机 浆什么的那里有的买 我是宁波的支持淘宝支付

网友:
船能贴个照片看看么?

楼主:
这个是图

网友:
这个船好像以前有朋友用15级还是21级发动机改过,速度还真的不错

网友A:
楼主要到什么速度呢? 要是过60的话就用无刷,50以下的有刷就可以做到。至于那些附件,如果可以的话最后能自制,买的话也要花不少米。油机较繁琐,如果不懂最好不要轻易用,调试用的油都能吓死你。

网友:
还是装发动机把

直接该21级发动机,速度应该会很明显,但是要给船体加固,费用也会提高的

网友:
我帮你找到了该船的帖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4
他的QQ:515859853
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
18级水冷机+减速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到什么速度呢? 要是过60的话就用无刷,50以下的有刷就可以做到。至于那些附件,如果可以的话最后能自制,买的话也要花不少米。油机较繁琐,如果不懂最好不要轻易用,调试用的油都能吓死你。

说的太轻松了点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的太轻松了点把

你说得是指速度吗? 我昨天刚跑了船,双540,9.6V松下3000电 充了二小时(0.8A) 速度接近40。

网友:
咦! 楼主好像有把M16啊???

网友C:
错了 好像很久的M83来的!是鸡鸡编号 其实是最早的电鸡!!最早的M4电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了 好像很久的M83来的!是鸡鸡编号 其实是最早的电鸡!!最早的M4电鸡!

你玩月亮吗?

网友:
玩一下! 玩到现在都不想玩了,,把我的 MARUI5.1卖了 买船!

网友A:
错了,是玩月亮,我也想玩

枪MO打不来,显示是月亮??

网友:
那个如果不是 双鸟就是BOYI的了!我认得那个电源!应该是BOYI的,,

网友:
木仓自动变月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错了,是玩月亮,我也想玩

枪MO打不来,显示是月亮??

别说了 这里不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说了 这里不准的!

哦,知道了,月亮我不懂,想要沙漠飞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是指速度吗? 我昨天刚跑了船,双540,9.6V松下3000电 充了二小时(0.8A) 速度接近40。

你用GPS测试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GPS测试速度?

没有,秒表计时.

楼主:
油动好像很难改呀!!我发的照片不是我的那艘船

油动好像很难改呀!!我发的照片不是我的那艘船 是样子很像,我的那艘还要轻 船壳还要薄,估计油动是没戏了,大家帮着看看如何该电动吧 我想改无刷 速度要求最好能超过40 因为这个船本身就有35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动好像很难改呀!!我发的照片不是我的那艘船 是样子很像,我的那艘还要轻 船壳还要薄,估计油动是没戏了,大家帮着看看如何该电动吧 我想改无刷 速度要求最好能超过40 因为这个船本身就有35以上

啊???原船有35?看来我9.6V跑到接近40也没什么好兴奋的了。

楼主:
找到图片了,这个才是我的那个船,船壳轻也比上面的那个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42567890c9bdb.jhtml

这个船啊? 老实说是跑不到35的,可能你对速度还感觉不出来。这个连20都跑不到的。真正能跑35的船,如果是半浸的话,看看水花就知道了。

广告上说:
三通道全方位遥控,双螺旋浆猛力40码推进,可向左,向右180度急转保你享受快感+乐趣!
我的那条船现在可以原地旋转,直线猛推时急转会翻肚。

楼主:
对了 半浸和全浸浆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浸和全浸的桨形是不一样的,全浸就是整个桨浸在水中,半浸船的桨跑起来有一部分是在空气中的。

最容易区别的就是看水花。

网友C:
最大的区别在性能上,,,半浸浆 速度快,,稳定性较差 转弯角度大
                    全浸浆   较慢,,稳定性好,转弯角度小,,离岸1米90度转弯!

楼主:
我要追求速度 有没有两种浆的图片 好让我区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区别在性能上,,,半浸浆 速度快,,稳定性较差 转弯角度大
                    全浸浆   较慢,,稳定性好,转弯角度小,,离岸1米90度转弯!

charli 兄,我的双机540  半浸能原地180度啊!

工作电流也不同。

网友:
我是只在 相同配置下的! 控制变量啊!

网友D:
这船我也有,以前买回来第一次玩感觉很快,当时预计有30公里,不过后来用秒表测,只有15公里,我觉得这里很多同好都把速度估计的太高了,我现在用380无刷,60A电调,软轴和进口MONO,8节SANYO2400MAH电池也只能上40公里,效率在60%左右,你们说玩具船上30有可能吗?

网友:
http://www.tvix.cn/?v=Z1heTV6Q4MR

这个是70的速度,,做个参考把,玩具船要能接近60就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船我也有,以前买回来第一次玩感觉很快,当时预计有30公里,不过后来用秒表测,只有15公里,我觉得这里很多同好都把速度估计的太高了,我现在用380无刷,60A电调,软轴和进口MONO,8节SANYO2400MAH电池也只能上40公里, ...

你那配置有40 算是差不多的喇!!我想看看的 MONO 如果是德国的断阶就爽咯!

网友D:
我那配置如果效率是100%的话,是66公里,电机KV1880,437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那配置如果效率是100%的话,是66公里,电机KV1880,437浆

380无刷8节电时电机功率有多大?

网友C:
最多都是576W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多都是576W

576w?  我那双540电机说明上说在7.2V下最大有800W。

网友:
吹的,这是电机的输入功率,一般的540有刷电机输出效率只有60%左右.华迈的轱电机有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