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了aerofly,可一运行程序就报错。

楼主(2007-01-14):
安装了aerofly,可一运行程序就报错,按照网上的说法更新了显卡驱动,可还是不行。
另外在crack目录下的afprod.exe和DongleEmulator.exe也运行不了,不知是啥原因。
我的电脑配置是赛扬2.4G  64M显存  768M内存, 不知这样的配置够不够。
以上问题望能得到指教。

用的是华科尔手柄,ppjoy,测试没问题。

网友A:
768内存 这样不好!!!要不就512 要不就1G这样一张512一张256的不好的!

网友:
directX 9.0 装了吗?
afprod.exe 需要拷贝到主目录覆盖原文件
DongleEmulator.exe 不需要运行

网友:
从配置上应该足够了,并且运行也该很稳定的

该软件很好安装,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我是从村夫那拿的软件,安装及运行都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68内存 这样不好!!!要不就512 要不就1G这样一张512一张256的不好的!

.

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768内存 这样不好!!!要不就512 要不就1G这样一张512一张256的不好的!

不支持雙通道的都一樣!

网友:
再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
是显卡不支持

网友(2007-11-13):
哪些软件在哪里下载?

网友:
多试几个版本的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