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SJM看

楼主(2007-01-14):
送我的卯合滑套不行啊!顶上的连接套是带丝的!~看我现在给弄成这个样子了!飞了一下副翼也坏了!

楼主:
红的地方已经被我个弄华丝了!就是卸不下来啊!烦!我该怎么办?从买回来我都没正试飞起来过!都这么难啊!

楼主:
光笑!给个好建议啊!SJM在哪?

网友:
没打过尾翼吗?正常没什么问题,只是有时会卡紧!!最好升级尾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送我的卯合滑套不行啊!顶上的连接套是带丝的!~看我现在给弄成这个样子了!飞了一下副翼也坏了!

不太明白您的问题.可否再说明.

网友:
銅制滑套出厂前已卯合.黄线位置有个小缝是正常的.如果摔开了只能更新.红色位置的2*2mm紧定螺丝不要上胶,掌握好鎖力即可.如今只好用拔轮器或其它方法將中联拔出后再用电鉻鉄加熱退出螺丝.青色位置我没能看出情况.
   我们会一步一步助您掌握方法,直到您能为其他模友提供经验.

楼主:
谢谢!不是啊!断的那个华套上面是带丝的!青的那个连接件好想是断了!你给我的那个是不带丝的!所以我按的时候按不紧!用钳子一夹断开了,卡不紧了!SJM就是服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