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淬火

楼主(2007-01-14):
有谁知道如何鉴别机床床身是否淬火

网友:
床身不淬火,是导轨表面淬火。

网友A:
专业做法是用洛氏硬度计!
业余做法是用钢锯断口划一下,轻轻的就行,划不动的就是沾火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做法是用洛氏硬度计!
业余做法是用钢锯断口划一下,轻轻的就行,划不动的就是沾火了的!

这个是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