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 G2是如何检测电池的充电电压和电流?

楼主(2007-01-14):
各位论坛大侠:
DN G2是如何检测
电池
的充电电压和电流?采用什么方式?采用什么器件?精度
怎么样?谢谢!

楼主:
拆开看看
谁有这个充电器,拆开看看

网友A:
液晶显示的电压和实际充电电压是有偏差的

楼主:
楼上你好,偏差能有多少?

网友B:
楼主:dn用的是飞利浦的51系列单片机。用单片机的ad做电流和电压检测。你找个会单片机的人就能详细告诉你了。但dn的有些地方设计不是很好。截止电压说是4.2,但实际总是有误差,本来我以为是电池问题。后来有几次居然其中一块电池的电压4.13就报警冲满。而且dn的几路电压平衡不是很好。在充电的时候会发生其中一路总是电压低。 以上是个人意见!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D:
我的DN2一般能到4.2V,但0.3A时就报警充满 ,继续充要等半个小时才到0A!!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好友:
我知道DN G2是用AD采样的,但是它用一个单片机,怎样采样3\4个单独地的电池的电压,它应该不是直接采样的,我感觉是间接采样的,那么它的精度就无法保证
大家说对吗?个人见解,欢迎高人指正,谢谢